asus b360m主板开机加载系统时和进pe出现系统logo时重启

楼主(2026-03-09):
ASUS TUF B360M-PLUS GAMING主板开机加载系统时和进pe出现系统logo时重启,电源,内存,cpu都更换过,bios更新过也重新刷过就是不行,进pe系统到windows logo处,滚动圈转下就重启。cpu核心供电1.05V,上下管都检查过没问题,vccsa和vccio共用一组供电模块电压为1.1V,上下管也更换试过。就是vccgt电压始终没有,但用示波器测量在亮机前有一下波形,随后一直到重启都没有波形。如果不装cpu的话,vccgt正常输出1.05V,vccgt供电的上下管也更换试过。内存复位信号正常。那位大神再给提供一下维修思路,多谢了。

网友A:
先试试安装显卡能不能正常,好判断核显供电是否正常,核显供电本来就是有电一下马上没电,进系统用到核显才会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安装显卡能不能正常,好判断核显供电是否正常,核显供电本来就是有电一下马上没电,进系统用到核显才 ...

安装独显也是一样

网友:
就是没有过内存,按不过内存修,有U换个看看。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结帖,感谢各位的回复。此机最终是vccsa电压虽然用万表测量正常,但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不正常,上管有点热,G极波形驱动不足,boot自举电路的限流电阻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