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IN7 中IE11打印问题

楼主(2026-03-09):
win7  升级的IE11,能预览,能连打印机,就是点打印无反应,退回IE8就打印正常了。试过IE11清理,重置,重新安装IE11,打印机多无效。之前是可以正常打印是,没有新补丁,没有新安装程序,几十台同系统,陆续出现该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应该是要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吧,新安装的IE不关联原打印机驱动,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让它关联上

网友:
试过重新安装打印机,没有变化。WIN7安装好,IE11升级好,打印正常,用了一段时间,有长有短,就不能打印了,我搞一台想复现也不能复现

网友:
打印机型号能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Aurora ADC 225   bizhub C226   应该于打印机无关,新装WIN7,新升级IE11,多正常打印网页,用一段时间(从年前开始),连续出现IE11可以预览网页,连接打印机但点打印无反应,同时有其他一样配置的可以打印。卸载IE11,退回IE8可以正常打印,但公司网站要求IE11,真是见鬼了

网友:
   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然后PDF发送到实体打印机

网友:
打印成PDF 不了,不跳保存窗口,跟普通打印一样,无反应

网友A:
同样问题还在出现,IE11突然不能打印了,现在考虑可能是360安全浏览器,但卸载也没有改善,有其他思路吗

网友:
一定要IE11吗?用360浏览器,设置里内核选到IE8

网友:
同样故障换了浏览器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还在出现,IE11突然不能打印了,现在考虑可能是360安全浏览器,但卸载也没有改善,有其他思路吗

可以考虑是某些系统补丁造成的  比如KB4022719

网友:
不是补丁引起的,两台,一正常打印,另一部正常打印,补丁多一样。如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WIN7.jpg。
换360浏览器,用IE8也不能打印。卸载IE11,回退到IE8,IE能正常打印,但360浏览器只能用极速模式,兼容模式死机。IE8不能正常显示OA全部内容

网友:
其他浏览器对OA多不能完全显示

网友:
重转系统装win7带ie11的版本系统

网友:
公司win7升级IE11好多年了,2026年1月后才还生的情况,重装不现实,几十台机子,现在有好的。有坏的,陆续出现情况,估计是那个软件升级导致的,初步怀疑是360,但有无法新装系统复现

网友(2026-04-20):
现在发现在IE11  设置》internet选项》高级》在安全选项与多媒体选项之间多了,打印选项。只要多了打印。IE11就不能打印网页,只能预览网页了

网友:
设置成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成兼容模式也无法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