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10m h v2 rev1.4主板维修过程,以及刷BIOS过程

楼主(2026-03-10):
技嘉410m h v2 rev1.4主板出现的故障是不触发。1:检查电脑电源短路绿色电源控制线后,测量各项电压正常输出。排除电源问题。

2:检查主板开关信号线路与主板7002K管正常链接且可以测出5V电压。短路主板上的开机引脚后,还是不触发,手动短路电源信号线电路拉低电压后,CPU风扇能转,属于狂转,但是依旧不能点亮。测量无CPU供电。桥供电1.04v正常,3.3VSB,5VSB电压主板上都正常的。主板上12V,5v,3.3V.各项电压都有。
3:怀疑是BIOS坏了。拆下后刷BIOS。读取后发现BIOS数据后面一般错误。一半的数据是空的。上论坛下了2个410的BIOS。一个是8M容量的不对。一个是32M容量的应该对的就拿去刷进去。结果依旧不触发。
3:怀疑是数据不对,又上官网下载了但是后缀是FLA后缀。直接改后缀为BIN格式,用的341A编程器刷MX25L25673G芯片怎么都效验失败。擦除能擦除成功,写入也能成功。就是数据不对。自我怀疑折腾了很久。一直没能成功。
4:换了一个编程器刷MX25L25673G芯片一次就成功了。吹到主板上。心想这次应该成了。短路主板开机针脚。故障依旧不触发。
5:根据这个型号的线路图,测量开关机信号电路线路没有短路,没有断路。只能怀疑桥这边的问题。桥的供电1.04V也正常,对地阻止也有100来欧。测量IT8688芯片的对应的开关机信号电路。短路开关机针脚同时,到8688芯片的有拉低信号传过来就是不触发不上电。从8688芯片到绿色信号控制芯片7002K的G脚一直没低电平输出,当然也没法触发。
6:测试直接短路7002K的G脚,使绿色信号电压被拉低。CPU风扇转了。此时是正常低速转。接上显示器还是没有点亮。测CPU供电还是没有来。
7:不知道是BIOS模块问题,还是其他线路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问题。本想以失败告终。拿万用表测bios芯片的CS引脚 so引脚 s1引脚 sck引脚全是3.3V高电平。会不会是桥没有正常读写bios程序?桥的供电都是正常也没有短路的。桥按理说应该是好的。旁边就是24M晶振。分别测24M晶振的两脚,没有电压,晶振对地阻止也正常。找了一颗换上。问题依旧。
8:既然怀疑到晶振,桥旁边还有一颗时钟晶振,32.768K的,通电测两端电压都为0.36V电压,没有压差,应该是没有起振。果断找了其他主板的圆形的晶振,虽然不一样,两脚焊上就是。
9:换上后再测量压差,一脚0.36,第二脚0.21V,有压差了。再去测了下24M晶振。0.27V 0.21V也有压差,这次估计是起来了。BIOS的S1叫也成低电平了。
10:短路开机按钮,久违的开机感觉,主板能自己触发上电了。测量CPU电压也来了。兴奋的链接电脑显示器。完美解决问题。
下面符线路图,以及BIOS。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H410M H REV1.01.pdf

网友:
晶振不良及BIOS损坏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