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视讯22寸显示器不显维修

楼主(2026-03-10):
      这个显示器接主机不显示画面,无背光,指示灯一直闪。拆开后用放大镜查看主板,发现在背光接口旁边有2个1R80电阻烧了,没有一样的找了2个2R7代替,换上通电有背光且显示LOGO画面,但屏幕亮一下灭一下反复这样,接主机也不能正常显示画面。凭经验应该是跟16V220UF电容有关,于是拆下2个16V220UF的电容来测(这2个电容爱坏),果然有一个电容容量下降的厉害,找了一个一样的电容换上,再次通电接主机,这回屏幕可以正常显示画面,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电容外观正常也被你给抓到了

网友:
干净利索,干得漂亮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以前遇到过因为16V220UF电容出问题的例子,所以这次就直接锁定故障点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  通病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