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xsm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26-03-10):
xsm更换屏幕,顺便更换掉电池。

屏幕是多多买的瑞桔(不知道真假),不能无线充,否则屏幕乱跳,乱点。线充没事。电池也是网购的聚信带排线的

更换屏幕和电池后,震动时候打铁声音,更换震动依旧,(将就使用,差网络资料说是0064电感损坏)

使用半个月后,一天电池用完后,无法开机,一直白苹果,刷机失败,拆掉屏幕后有一次刷机成功,开机爱思识别出序列号版本硬盘序列号各资料,一会自动关机,现在一直无限DFU模式,刷机一直-2错误。

本地没有会修主板的店铺,麻烦老铁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螺丝顶到主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螺丝顶到主板了吧!

没有,今天天气暖和,晒太阳了一下,没有装屏幕又连接上爱思了。难道是电池不行?

网友:
没安装屏幕这种状态是不是可以排除硬盘问题了?

网友(2026-04-20):
屏幕,电池都换了吧,干嘛用乐色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