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IO芯片修好主板

楼主(2026-03-11):
在某鱼上买了一块技嘉B75M-D3H主板,卖家说是更换显卡把IO芯片旁容阻弄掉了。我心想有这么好的事?就出手买来了,到手一看是r22和电容C3、C5掉了,觉得简单,就动手装上了R22电阻,至于电容可以不装。上电前先测量一下,一测发现R23竟然阻值是0欧,正常应该是75K的。难道他自已随便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试机了的?那这一下肯定IO芯片不保了。赶快将R23换成了75K,上电主板不跑码,风扇一转一停,手模IO芯片发热。不一会主板彻底没有反应了,按开机键无反应。这一下才知道上当了,一定是IO芯片损坏了。折了IO,顺便把所有检测电路的容阻查了一下,发现3.3伏取样电阻阻值不对,更换。没办法只有又在某鱼上买了一块GA-H61M-DS2 r**.2的料板,该料板IO也是这个型号,问题是反复掉电。估计其IO芯片是好的。就买来折下了IO,将其换到B75M-D3H主板上。清洗主板后上电,主板跑码工作了。应该是75K电阻换成0欧上电12伏电加到IO芯片第127脚,把IO芯片损坏了。换io时不小心把58、59脚的焊盘弄掉了,上图纸上一查,发现没事,这两脚是空脚。

网友:
拿小凳子来学习学习

网友:
厉害了。H61 主板。  经典主板

网友A:
我买了块戴尔7090MT坏主板,卖家说是只碰掉了一个大电容,没有维修过。收到补好电容完全没用,初步测量发现桥也坏了的,最近有时间研究,发现坏的东西可多了,桥是短路的,桥的3.3V供电管是坏的,桥的32.768K晶振是坏的,EC复位的一个6脚场效应管的装反了(前面还说没维修过),还有没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块戴尔7090MT坏主板,卖家说是只碰掉了一个大电容,没有维修过。收到补好电容完全没用,初步测量发现 ...

哦,坏这么多啊?

网友:
咸鱼上面卖家的话基本不可信。

网友:
回去我看看我的主板型号

网友:
真年头老实卖家没几个啦。

网友:
换io挺折腾的

网友:
我感觉还不如BGA芯片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块戴尔7090MT坏主板,卖家说是只碰掉了一个大电容,没有维修过。收到补好电容完全没用,初步测量发现 ...

你在买之前一定要问卖家能不能触发上电,不能触发的一律不要。你这个换桥代价就大了。

网友:
翻车很多我却还愿意相信鱼上的故事

网友:
路过顶起来H61 主板。  经典主板

网友B:
这还有人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有人修吗?

有啊,好多,又有人寄给我几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