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不上内存两黄三白,上内存两黄五白报警

楼主(2026-03-11):
一台DELL G3 3590,版号18825-1.客人说机器正常使用中,但客人嫌4G内存太小。
拆机加一条4G后,就成了开机两黄五白报警。怎么换内存都一样。
到手后测得内存工作条件完全OK,3.3V,1.2V ,0.6V,总线也有波。内存复位1.5V也OK。但就是2黄5白。
不上内存就2黄3白。
内存换了N条,BIOS也刷了N个。还是一样。
正好手上有40B的桥,于是把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CPU也拆下来重做了一次。还是一样。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对照点位,能查的电压都查了 。内存槽也打了阻值,没有异常。
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A:
换个内存不至于把桥和U都搞出问题了吧。个人感觉就是内存不兼容。单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不至于把桥和U都搞出问题了吧。个人感觉就是内存不兼容。单条试下

已经换了N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不至于把桥和U都搞出问题了吧。个人感觉就是内存不兼容。单条试下

并且两个槽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且两个槽子都是一样的

原机内存插上也这样?

网友C:
有时候就是这样狗血,怎样搞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内存插上也这样?

一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就是这样狗血,怎样搞都是如此

就是,搞的人都郁闷死了

网友:
插上多等一会可能就有更好的结果了

网友:
就是U的问题,南桥换他没道理

网友:
看电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