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宝盒潘多拉游戏机h3 黑屏 无显示

楼主(2026-03-11):
月光宝盒潘多拉游戏机黑屏,开机黑屏,屏幕是有信号的,屏幕指示灯显示屏幕是有信号输入的,只是黑屏状态,黑的一个字母都没有,我打开游戏机壳子,发现有个sd卡,想着可能是sd卡的问题,拔下卡,开机,这次显示器没有信号输入,和有卡时不一样,测供电,5v,3.3v,1.3v都正常,网上说可能是核心h3虚焊了,加焊一下,故障依旧,上网上买了一个系统,刷上好了,刷了好几个卡,需要质量好的卡,不然刷不上,卡还必须用windows自带的硬盘管理里面分区,用diskgenius分区不行,试了各种格式都不行,这个问题未知。总之是好了。

网友:
网上也说了,的确是卡的问题,而且是通病。

网友A:
你意思是,固件坏?刷系统?

就是sd卡里的系统问题,看着不像,刷上就好了,刷了两遍,第一遍用的sd卡质量不行,刷一半报错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固件坏?刷系统?

就是sd卡里的系统问题,看着不像,刷上就好了,刷了两遍,第一遍用的sd卡质量不行,刷一半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