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 ARX8(NM-F251)显卡花屏后维修问题扩大化?

楼主(2026-03-12):
同行拿一台拯救者R9000P ARX8来维修,说故障是显卡感叹号。

接到电脑后,调成独立显卡模式,测试果然花屏,二话不说,直接干显卡全套

装好后还算顺利,显卡不花屏了,准备丢给同行时,他点重启就不显示了。拿回来后,插可调电源,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很小,几乎和R9000P 2021H和2022H一个吊样。感觉情况不妙,CPU这边有问题。再向同行重新报价?估计同行不干。只能拆下来,又能开机了,装上去,上后盖螺丝,又不来了,头大了

没办法,只能拆主板老老实实测量了,拆主板马上测量晶振X1-32.768,果然一只脚阻值无穷大

怎么办呢,重新做CPU?怕故障扩大了呀, 毕竟这CPU带黑胶,芯片大又不好弄。搞坏怎么交差,不搞现在也不能交差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说实话,这CPU我还是第一次重新植球。

取下来的时候,还是比想象的要好一些。重新植球后上机测试,一切顺利,再没出现之前那些问题了

搞好后松一口气,以后遇到这个搞显卡或搞CPU 的,还是要报风险,搞不触发或者不显示了,不承担风险,你们说呢?

网友:
我们这边风险必须告知客户,宁可不做

网友:
这焊盘弄的真漂亮,为啥我取带黑胶的就会掉点呢? 虽然掉的都是空点

网友:
第一次做就这么漂亮,佩服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个U  黑胶比之前的要少

网友:
风险一定要报,要不然亏上千啊,说实在的挣也没有挣多少

网友A:
做显卡的时候  CPU 这边有没有  两面贴隔热铝箔纸

网友:
只要在客户手里能亮的机器都要报风险,虽然大部分人明事理,但只要遇到一个扯皮的都够头疼的

网友:
这个是CPU和主板都有植球吗

网友:
哎联想这样的还有得修,其他不用黑胶的好多都没得修芯片直接挂掉,黑胶对维修人员来说能挣钱,对用户不友好

网友:
对,要报风险,先小人后君子!

网友:
有些花屏重值修不好,要换核心,amd这个大号cpu据说容易坏,表现得像虚焊,但是重值也不好,是晶体和pcb板之间虚焊,注意风险,能亮机的都报下风险,花屏死机啥的,修之后不亮容易扯皮

网友:
这个CPU我重置过两个   重置完就短路   快克2008  400度都不好化锡

网友:
能亮的机器复杂维修都要报风险的

网友:
厉害了,手工技术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亮机的一律抱风险,否则不搞。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报风险那你就有风险了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网友:
同行的代工板,不同于自己接的生意 还要注意关系

网友:
这机器 搞有铅的?肯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的时候  CPU 这边有没有  两面贴隔热铝箔纸

这个和做显卡没贴隔热纸没关系,这款CPU 本身就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