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管子板层烧坏 改成二极管 用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6-03-12):
电源接口管子板层烧坏 改成
二极管
用什么二极管 机器是20V 15A的 管子焊不上 板层烧坏严重 改成二极管要那种二极管什么型号的 知道的兄弟说一下
电源

网友:
二极管供电不足吧

网友:
用铜箔补焊盘吧 15a电源功率 二极管封装都比较大了,

网友:
改二极管就算能通电也不一定能充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