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K062p通病,内存颗

楼主(2026-03-13):
联想LA-K062p通病,内存颗粒虚焊,导致拔插式内存接上就开机不显,重植即可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下,你手上这板子出故障的时候,电流表现是怎样的?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下,你手上这板子出故障的时候,电流表现是怎样的?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疑难杂症

就是死电流,我记得是卡1.3A 这款内存颗粒必须重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