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款游戏本的元件焊接问题

楼主(2026-03-13):
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维修量20台/月不太大,这2年新款游戏本比较多,感觉这个热风枪开到420修这种板子吹个小电阻电容都费劲,换电源芯片要是不用预热台吹10分钟也下不来,风枪没问题修普通轻薄本开400就行了。各位大哥有好的建议吗?或者按我这种维修量给推荐个好的

网友:
快克861DW,至少这个起步

网友:
我一般加大温度   460 不够再加

网友:
我450多吹一会板子就弯了

网友:
这个不行,兄弟上861哇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开420度,60的风速,轻薄本还好,游戏本也是要吹很久我用的风枪是鑫白光的861DW(外观和快克861DW差不多但是感觉不如快克)

网友:
主板散热太好了下面用个修显卡的那种预热台开个一百多两百度,麻烦是麻烦点但是风枪可以开很低

网友:
换好的风枪,或底下开预热台,或烤箱预热再吹,高温长时间死吹容易把板子烤黄,搞变形搞鼓包

网友:
是你风枪的问题  我的也是852D  430度游戏本供电芯片等 很好吹下来 风力开大点

网友:
一两百块钱的868就可以了 我都是直接开到450

网友:
疯抢不行啊   换吧

网友:
460 不够再加

网友:
基地的福窝风枪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网友:
只加温度没用,得加钱才行

网友:
我遇到最难拆焊的板子,是汽车电脑版,那散热,无敌了 焊好久才能焊好

网友:
990AD一直480吹

网友:
861  一直 500度吹  你的风枪估计温度不够  500度吹的时间短一样

网友:
我用的赛克852D+,好几年了。现在游戏本芯片开 480度要好久才能拆下来,感觉风量和温度都不怎么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