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6-03-13):
华硕zx60v故障插电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主板板号gl502vm r2.0。测量全板供电没有发现短路,上电没有待机3,5v,公共电电压也没有不过保护隔离。
充电芯片bq24780s
vcc(pin28)19v
regn(pin24) 6v
acok(pin5) 0v 这是待机供电上拉所以没有电压。
acdet (pin6) 2.56v。
acdrv (pin3) 0v 条件正常没有发出acdrv。

观察芯片周边电容电阻没发现腐蚀掉件损坏现象。
1. 更换充电芯片结果失败。有人说这个充电芯片经常坏感觉不可信,我就没有碰到过上述条件正常芯片是坏的。
2.更换保护隔离管后测量公共点19v,本以为好了结果失败,还没过两分钟故障还是一样,有人说管子软击穿换了就好,感觉也不可信。
3.拆掉芯片测量各引脚和周边电阻电容阻值没发现异常。
4.拆掉隔离管栅极对地电阻结果没变化。
5.拆掉pc8915和升压电容pc8916,acdrv有24点几的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样修肯定不行升压不够。
6.把隔离管旁边的小电容电阻全换了还是失败。
最后用示波器插电瞬间acdrv有一个上升到7v多然后掉下来的波形,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关了。
7.不会是检流电阻坏了吧导致升压失败
拆来拆去拆烦了不想拆直接镊子短接检流电阻,万用表一量我靠公共点稳稳的19v电压出来了,
以防万一多操作几次公共点电压都正常,看来5毫欧电阻变质没跑了!
手头没有5毫欧电阻直接用10毫欧双包胎叠叠乐搞定。
修好后试了三天一直正常可以交差了。

网友:
换吧换吧 最后CPU不工作了。

网友:
就是个电阻坏了啊

网友A:
遇到过但是都是阻值变得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但是都是阻值变得比较大

万用表测不出具体阻值,要用电桥不知道变大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但是都是阻值变得比较大

对应该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是的应该是变大了

网友B:
这样也能不出ACDRV?

网友:
电阻长期使用后变质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C:
真新鲜    楼主 好细心   示波器立了大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新鲜    楼主 好细心   示波器立了大功

要不少时间去测量代换,维修很多时候是个体力加脑力活。

网友(点评):
还需要一个好椅子,不然座一天浑身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少时间去测量代换,维修很多时候是个体力加脑力活。

是啊,没事的时候多走动一下,不要熬夜太晚了

网友E:
检流电阻损坏的不是很多,还好师傅有经验 ,转了一圈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流电阻损坏的不是很多,还好师傅有经验 ,转了一圈解决问题

确实很少碰到,所以检测一遍最后才怀疑是检流电阻

网友F:
还好有示波器啊,要不然还得走不少弯路才能查到这个电阻吧,这些工具还得灵活使用,只会用万用表不好找问题啊

网友G:
这玩意坏还真是想不到,一般不太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有示波器啊,要不然还得走不少弯路才能查到这个电阻吧,这些工具还得灵活使用,只会用万用表不好找问题 ...

是的,示波器检测到有波形才确定从芯片保护方面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坏还真是想不到,一般不太易坏

嗯,很少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能不出ACDRV?

检流电阻变大,电阻两端电压就变大,检流芯片不知道啊,以为是大电流了。

网友:
笔记本充电电路信号流向 & 故障排查流程图

一、信号流向梳理
flowchart LR
    A[适配器19V输入] --> B[PQ8901 MOS管]
    B --> C[PR8921 电流采样电阻]
    C --> D[功率节点]
    D --> E[PC8901/8902/8903 滤波电容]
    E --> F[PU8901 充电管理IC]

    G[适配器检测] --> H[P_CHG_ACDET_10]
    H --> I[PU8901 引脚6]
    J[适配器就绪] --> K[P_CHG_ACOK_10]
    K --> L[PR8903+PC8904 RC滤波]
    L --> M[PU8901 引脚5]

    N[PU8901 内部逻辑] --> O[IDCHG 充电电流控制]
    N --> P[PMON 功率监控]
    N --> Q[PROCHOT# 过热保护]
    N --> R[ACDRV 适配器驱动]
二、分层故障排查步骤

第1层:适配器输入与功率路径故障

1. 无19V输入

测量PQ8901引脚2(输入)与引脚3(输出)电压:

输入有19V、输出无 → PQ8901 MOS管损坏/驱动信号缺失

输入无19V → 适配器或前端接口故障

2. 功率路径压降大

测量PR8921两端电压差:

压差>0.1V → PR8921阻值异常/虚焊

压差正常 → 检查后端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3. 电压纹波大

用示波器测功率节点纹波:

纹波>100mV → 更换PC8901/8902/8903滤波电容
第2层:检测与控制信号故障

1. 适配器未识别(ACDET异常)

测量PU8901引脚6电压:

无电压 → 检查P_CHG_ACDET_10线路断线/上拉电阻失效

电压正常 → PU8901芯片本身故障

2. 适配器就绪信号异常(ACOK异常)

测量PR8903两端电压:

前端有电压、后端无 → PR8903开路/PC8904短路

两端均无 → 上游ACOK信号源故障

测量PU8901引脚5电压:

无正常高电平 → 滤波网络或PU8901故障

3. 充电电流无法控制(IDCHG无输出)

测量PU8901引脚8电平:

电平无变化 → 芯片内部充电逻辑损坏

电平正常 → 后级充电回路故障
第3层:保护与辅助电路故障

1. 过热保护触发(PROCHOT#拉低)

测量PU8901引脚10电平:

持续低电平 → 系统过热/温度传感器故障

偶发低电平 → 芯片过热或负载过重

2. 电池/ Dock 接口隔离故障

测量PD8900二极管两端压降:

压降异常 → PD8900二极管击穿/漏电

测量PR8916两端电压:

压差过大 → PR8916开路/后级负载短路
三、快速定位口诀
先测功率通断,再查检测信号;
滤波电容先换,保护信号后看;
采样电阻别漏,芯片最后更换

网友:
检测电阻这个比较难发现

网友:
学习了,没下次遇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