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曜16主板的SWT按钮是干啥用的啊

楼主(2026-03-13):
右侧swt的小按钮是什么作用

网友:
最右边的黄色按钮

网友:
CMOS电池放电的吧

网友:
是不是标的CRT

网友:
为啥留这按钮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A:
在电池接口附近,应该是拆机断电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接口附近,应该是拆机断电用的吧~

或者看看外壳上要是有预留孔的话,是不是和重启一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看看外壳上要是有预留孔的话,是不是和重启一个道理

D壳确实有个小圆孔,插下会重启电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壳确实有个小圆孔,插下会重启电脑吗

应该会吧~防止死机后重启用的?

网友:
干嘛的不重要,只要能修后就可以。

网友:
该不会是 开机键吧  有的机子开机键在键盘   主板上留一个 方便检修

网友:
一键加速

网友:
与清CMOS有关系吧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一键还原的

网友:
清COMS的吧

网友:
不会是COMS的复位按键吧

网友:
应该是清BIOS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