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IZ370ME图纸 板号Z370H4-LM V1.0 开机不通电

楼主(2026-03-14):
求联想IZ370ME图纸  板号Z370H4-LM V1.0 ,此机不通电,大概凭经验测了下,没有待机5V电压,有一个三级管的脚不应该高电平,我强行拉低这路高电平,开机可以通电,也可以显,但是只显示一秒钟就断电保护,再按开机键还是不通电,必须要拨掉电源线再插上就又可以开机,肯定是时序不对,有图纸的话这主板肯定是秒杀的,翻遍全网都没有这个机子图纸,哪个兄弟手上有这个图纸,本人愿付费

网友:
查IO 电压检测

网友:
这个一样吗?  微信15205095802

网友:
我 对了下,完全不一样,连CPU供电跟内存都不一亲,我这主板只有两个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