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Alienware Area-51m LA-G881P 不过隔离

楼主(2026-03-14):
戴尔外星人Alienware Area-51m LA-G881P 不过隔离,不开机。开机键有3v。 公共点无短路。隔离管子跨接后公共点16V,3V,  5V待机可以出,还是不开机。

网友:
查一下IO,外星人有通病,IO控制保护隔离

网友:
换EC吧 修太多了这

网友:
157  帖子         0  威望         738  鑫豆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3#  发表于 7 小时前 来自迅维网APP | 只看该作者 来自: 海南五指山 来自 海南五指山 感谢分享。。

网友:
刷EC程序可解决

网友:
EC重写程序后,亮几一次。才开机音乐报警后,三声警报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反应正常。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款外星人 公共点短路修好以后,原装电源不过隔离 要换EC才行 奇了怪了

网友:
不过隔离就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