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Mavic 3 Enterprise 开机无反应、不对频、不充电、视觉异常维修.

楼主(2026-03-15):
                               一台Mavic 3 Enterprise (御3E行业版)回收来的,故障具说是视觉传感器异常。
一盒子散件:
只有飞机,没有电池和遥控,于是又从网上发的电池和遥控器,等待几天,所有配件到齐后,简单拼起来,试机,短按长按飞机开关,机器无反应,也不自检,也无开机音乐。

把核心板拆下,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除了左上角有轻微磕碰,主板中部右边有一个螺丝柱丢失外,其它没有明显异常。核心板单独接电试机,接上稳压电源的正、负极鳄鱼夹,按下稳压电源的软开关按扭→→放电,待机电流6mA左右,大概等5秒左右,自动上电,电流从100→600→700→800→900→1000→700→600mA左右跳变,而且跳变的很欢快。主板开始升温,慢慢温度有点变高了,用“太极万转”风扇给核心板散热,看电流跳变,姑且认为核心板应该是正常的。
随后把电调板拆下,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电调板上有好多锡浆里面的小小的锡珠,分布在板子好多地方,主控有明显表笔戳过的痕迹,且有两个引脚戳连了。估计表笔针尖太粗,测量的时候导致的;背面的MOS管好像也都被加焊过。
开始操作:首先用风枪加热,把戳连的引脚分开,由于芯片和电池塑料座子离的太近了,吹的时候注意电池连接座要用铜薄纸保护一下,防止把高温把电池座子吹变形。把动过的MOS管加焊、重新归位一下,再用小板刷粘洗板水配合无尘布清洗主板上的焊膏和小小的锡珠。清洗干净简单装配接上稳压电源,等待几秒后自动上电,四个电机有自检动作,且听到开机音乐。到这里算是修开机了吧。
长按飞机开关保持4秒以上,和遥控器对频,发现不对频,电池试的也快没电了,插充电器,卧槽!发现还不能充电。这里断断续续修了四、五天,有时间就拿来搞一下。
期间,用电池开机后,长按开关键四秒以上,电池上的四个灯同时全闪,飞机也不发出对频的提示音,也不能进入跑马灯模式,反正就是各种进入不了对频模式。
在后续的观察中发现飞机在开机20多秒后,两个后机臂的红、黄、绿指示灯由慢闪变成全红了,通过翻看用户手册,四个机臂灯全红的意思是发生严重故障。现在又不能连接遥控器,也看不到是啥报错。想起刚开机还红、黄、绿交替闪烁,20多秒后才不闪,猜测是不是哪个传感器异常导致的报全红。一个一个的排线断开,当断开GPS板的FPC连接器后,开机1分多钟也没有变全红,看来是GPS板的问题引起的。把GPS板拆下来,观察应该是换过的,上面还有易碎贴,正面除了前视觉连接座子哪里有个螺丝柱丢失外,板子有点轻微弯曲变形,别的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再观察反面IMU单元,看到IMU外壳处有好多沙子,把IMU和GPS板的FPC排线断开,拆下IMU并打开塑料外壳,里面填充满了导热凝胶,也还有少量的细沙。把IMU拆下不装,再把GPS板连接到核心板上,开机后,等待了一分多钟,两个后机臂红、黄、绿指示灯正常交替闪烁,不再报红灯了,看来是IMU导常导致的开机20秒左右报红灯,然后再长按开关看看能否对频,结果是“涛声依旧”还是不能进对频模式啊,卧槽嘞呀。这机怎么这么多问题。

针对不对频,把射频部分的供电用万用表来了一个“横扫千军”把射频芯片周边上的电容和电感打值没有发现短路的,接上电,又测量各个电容与电感上的电压也都有。  5V、2.8V还是3.3V 等等好几路供电,记得不太清楚了。
  不对频这一块,没找到明显异常的地方,但它还有一个不充电问题,哪就从这里再找找看看,先连电脑测试,可以连机,通过大疆的的调参软件可以认到飞机型号。再看电池在位检测开关,经测量也是正常的,从尾插处开始测量排查,测CC1、CC2测试点电压在2.8V-0.8V跳变。

通过点位图查看它通往一个小小的BGA芯片丝印为4T,某宝搜了一下说是一个升压芯片,CC1、CC2电压一直跳,感觉不太正常,从别的核心板上拆了一颗,换上,信心满满的→上电,→测电压还是2.8V-0.8V跳。

这个芯片通过I2C总线连到一个PD芯片HC32F176,从料板上拆下一个芯片先换了再说。此芯片距离打黑胶的运行内存太近了,为了防止爆锡,增加工作量,先用铜薄纸遮住打黑胶的运存,再用183中温锡把PD芯片的引脚上的锡同化一下,风枪320℃就安全拿下,焊盘镀锡,再焊上拆机的芯片,试机,不插充电器CC1、CC2还是在跳。插充电器CC1、CC2电压倒是不跳变了,稳定在1.6V,但是还是不充电。
    此路不通,调转枪头,再次看向电调板的电池接口,从电池座子这里入手,测量电池接口的SMBUS总线SCL、SDA对地值,发现SDA对地值为OL,因为当时不开机的时候仔细排查过上面元件没有发现磕碰少件的情况,也无腐蚀的情况。
    直接从座子处飞线,到测试点。

  简单拼装试机,电池充电灯已经亮起,充电正常。长按飞机开机键4秒以上,可以听到久违的对频提示音,并进入跑马灯模式,打开遥控配对。画面终于出来了,但是还有报错信息。
断断续续修了快一个星期,这才是报修的故障。

报前视右侧视觉异常,拆来前右视,发现:有两个引脚跪脚了,换个座子的事。
顺便再把IMU板也拆出来清理,加焊一下。装起来,按回GPS板上。
打桨测试可以起飞。
到此,这台机子算是告一段落了。

网友:
修相机到底难不难

网友:
这都能搞到图纸,牛逼了

网友:
我还没编辑好怎么就发出去了,我记得保存为草稿的啊。
还想有空了编辑好再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