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TWRP移植修改成自己的手机可使用方法

楼主(2026-03-15):
TWRP是非常有名的第三方recovery
用于在recovery恢复模式 备份还原系统以及修复系统等等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已经修改适配好的TWRP
可以用其他手机的TWRP移植修改成自己的手机可以使用的TWRP
首先安装 镜像工厂 app
百度搜一下就找到了
准备好其他型号手机的TWRP文件 最好是同品牌的其他型号的手机 比如都是小米手机
从线刷包或者自己的手机boot分区和recovery分区提取出boot.img文件和recovery.img文件
把其他型号手机的TWRP文件用镜像工厂app解包
再把自己手机的recovery.img文件用镜像工厂app解包
然后打开镜像工厂app的 移植boot/recovery选项
官方已解包选项 选择为已经解包的自己的手机的recovery文件夹
移植的已解包选项 选择为已经解包的其他型号的手机的recovery文件夹
随便写一个新文件名字 再点击 执行操作
就可以移植修改好了

recovery.img文件的zImage内核文件也可以用boot.img文件的zImage内核文件替换
也就是说recovery.img和boot.img的zImage可以通用的
如果recovery无法识别f2fs文件系统分区或者无法识别erofs只读文件系统分区
可以解包boot.img 用boot.img的zImage替换recovery.img的zImage 从而让recovery可以识别f2fs文件系统分区或者识别erofs只读文件系统分区

如果修改的recovery无法挂载所有的分区
需要把修改的recovery.img解包 再用txt方式打开ramdisk/etc/recovery.fstab文件
把/dev/block/platform/bootdevice/by-name/system
修改成
/dev/block/sde43

或者把
/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ystem
修改成
/dev/block/sde43
这种以数字方式命名的分区路径就行啦
这样就可以挂载分区了
注意 不同手机的各个分区名字不一样
system分区不一定是sde43
需要用txt方式打开/dev/block/platform/soc/xxx/by-name/system文件
打开/dev/block/platform/soc/xxx/by-name/system文件后会自动变成sde43这种数字名字
这样就知道system分区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了

修改好recovery.fstab文件再重新打包
然后用镜像工厂app的 刷写boot/recovery选项 刷入修改好的recovery.img文件就行啦
注意刷写recovery需要root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