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3070全部报错。好卡也是全不报错

楼主(2026-03-15):
455版本测试3070,不管好卡,还是坏卡,都全部报错。如下图。

换了好几个455的版本,都是一样,想问下大家,有没约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测第二遍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第二遍 看看….

已经测了5次,几乎都一样,只是每次报错的数字有点变化,但总体趋势是一样的

网友B:
显存供电问题吧。查显存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问题吧。查显存电阻

查了,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