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26-03-15):
这个HKC的显示器,一接上电源有画面之后几秒钟就会出现黑横线变色然后直接变暗变黑,背光还是在的,这种问题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屏里面的线路坏了,有人说是屏坏了,是不是没修的必要了。那个附件里面是视频,我不知道咋上传视频,只能上传附件。

网友A:
看图片,有点类似LCD灯管老化、打火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有点类似LCD灯管老化、打火导致!

请问灯管老化会出黑横线吗?

网友:
屏的问题,玻璃内有短路的,

网友:
这屏,故障还没修好过

网友:
可以断Y,然后将悬空点吧接在一起接6~8V稳定电压点,就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