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联想s405电压跳变不稳定

楼主(2026-03-15):
联想s405 板号la-9001p,amd芯片组的,故障开机没反应。
测量待机3v,5v都在跳,测量公点电压14v左右一直在跳,
不知道是有短路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没过。

1.先量全板电感无短路
2.短适配器vin到公共点直接跳过保护隔离管pq301与pq302,用可调电源通电。
这是测3,5v很稳定,待机正常了,估计是保护隔离不过引起的跳变。
因为该机公共点直接加19v待机芯片不工作无法上电
3.查充电芯片bq24727
bq24727和一般的充电芯片不一样,它是靠输出acok低电平去开启保护隔离的
量acok 0v
bq24727如图 acok外部名称acprn

acprn转换成pacin高电平来开启保护隔离

测量pacin一直在跳变,正常应该是3.3v。

测量pq311有1.2v电压在跳变更换pq311和pq313结果还是没解决。
直接更pq307六脚双N管好了,测量pacin 稳定3.3v,acoff 0v。
有一点想不明白pq307漏电怎么会到acoff的,个人理解之前测到acoff电压应该是个假电压,相当悬空不在一个系统。

网友: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来多看看维修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故障又恢复原样了,因为电源口坏了买了一个今天刚到才试机发现屏幕背光很暗,而且经常性背光不亮,
量背光开启有3.3v,背光调节pwm亮时只有0.6v,按键不能调背光,时不时完全不亮,不亮时pwm 0.5v。
连续不断开关机十多次,有一次直接断电后又不过保护隔离,故障和原先一样。
背光是由ec开启的,猜测保护隔离也和ec有关,
拆掉pq311,保护隔离过了,说明不是pq307漏电拉低pacin的,它的基极由ec控制如下图。

背光亮度调节显示座第8脚,有两种方案:
1.通过EC_INVT_PWM由ec控制。ec罢工调节不了
2.由桥TL_INVT_PWM控制,装上电阻r1463亮度控制pwm电压正常了
本来应该好了,令人无语的屏幕内部背光升压电路也有问题,还是会暗屏,供电开启调节三大条件正常确定屏问题。

网友:
这一步一步分析,我都没有看明白,太菜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没有,跳过保护隔离还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A:
EC部分信号不工作,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部分信号不工作,换了试试。

老机子能不换就不换,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
换一块主板100来块就搞定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不充电,有时候能充电。修的头大了。再换个电池不行就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