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尽力求破局】LA-K061P 卡0.6A不跑码,请救救孩子

楼主(2026-03-16):
已尽力,求大佬破局!

机型: ThinkBook14 G2 ARE
板号: LA-K061P REV:2A    EC : KB9022Q D
CPU: R7-4800U  100-000000082

故障描述

原机上电0.6A左右无跳变,不跑码。
重植原CPU后故障依旧,CPU发热偏快,随着温度升高电流慢慢爬到0.7→0.8→0.9→1.0A甚至更高
装上散热器后,电流稳定在0.6~0.7A无任何跳变。

已做维修步骤

1. CPU重植 → 故障依旧

2. 更换同型号CPU:100-000000082-21(工厂版,所谓的ES)

- 有卖家说不能替换(后缀-21的不行,需要-40的),长期合作供货商说可以代换,已换上,故障依旧,跟原来表现一模一样

3. 板载内存颗粒全部重植

4. 全板打值:所有电感、关键节点对地阻值无异常

5. 所有供电已正常产生(包括二级转换供电)

6. 两个晶振均已起振,波形正常

7. APU_RST#已经正常出来

8. 论坛BIOS刷过好多个,不放心自己也去买了一个。BIOS芯片也已更换,故障依旧

9. 示波器测量BIOS:  第1脚CS# 跟第2脚均无波形只有电压。

目前疑问
1.感觉机子明显还没跑到内存这一步,完全不跑码
2.内存供电对地阻值80左右(福禄克15B测量),是否正常,偏高???

3. 会不会还是CPU问题?需要再换一个U?

4. 目前只剩没换EC,有没有可能是EC导致的?

这机子已经死磕好几天,能查的、能换的、能测的基本全干了,实在是思路枯竭、修到麻了。
论坛卧虎藏龙,真心求一位有经验的师傅指点迷津,给个维修方向。

只要思路对、能点醒我,小弟必诚心感谢

恳请迅维各位大神出手,救救孩子吧!

网友A:
我刚修好一台,故障进系统蓝屏死机,也是先重植板载cpu和内存,搞好后电流不过内存。最后热成像下发现其中一颗内存颗粒发热异常,换了就好!前提是手工100%无问题,还有仔细检查主板正反两面有无元器件掉件或者移位!

网友B:
有没有仔细观察掉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仔细观察掉件没有

忘了补充,对过高清图,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好一台,故障进系统蓝屏死机,也是先重植板载cpu和内存,搞好后电流不过内存。最后热成像下发现其中一颗内存颗粒发热异常,换了就好!前提是手工100%无问题,还有仔细检查主板正反两面有无元器件掉件或者移位!

对过高清图,没有掉件,这才麻烦。大佬你那台机子不过内存的时候电流表现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偏薄,板子是不是有变形。看电流应该还是没过内存。

网友:
内存颗粒好坏也不太好判断,如果有现成的颗粒更换的话,可以更换内存颗粒后试试看看

网友:
咸鱼有那种卖坏cpu的深圳的,你找他要个能点亮 但是花屏或者进系统转圈圈的cpu来试试咯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 应该没读到内存这一步

网友:
内存各路电压含复位--》CPU复位-->各路信号好GOOD信号。
重复检查后再换U。
这是我的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示波器测量BIOS:  第1脚CS# 跟第2脚均无波形只有电压。没有发出片选,我觉得从这个方向

网友:
正好碰到一台华硕M3401Q,锐龙5600H同样的电流跑0.6A,也是电流逐步增加到1A左右,BIOS刷写了,CPU也取下来重置,故障依旧,跑信号发现板载内存P1脚到CPU AC32脚 的MB_RESET#复位信号为零,内存电压正常,把内存取下来也重新植锡一遍,故障依旧,已经准备放弃治疗了。

网友:
AMD 锐龙的CPU就会莫名其妙出现这种问题,能触发,USB数据线也不短路,但就是开机不跑电流,或者跑2,3下就保持一个电流不动了,不用怀疑,如果没有黑胶又不是低温锡那么你重置都不需要,直接更换,必好

网友:
板载内存屏蔽 了试试

网友:
对着图纸查时序一个个研究把,没啥捷径

网友:
用温度零界点的方法翘内存看是否焊接良好  没有掉件 连锡 一般都是内存焊接或者内存本身问题

网友:
是哪个供电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