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你的dell poweredge t40刷成 Precision 3630

楼主(2026-03-16):
为什么要刷?因为PowerEdge T40 BIOS阉割掉了睡眠与对NVME固态硬盘的支持.

T40主板有一个2针跳线插头插入PSWD跳线。关闭您的T40,移除跳线插头并将其指SERVICE_MODE。启动到Windows,就能够使用编程工具刷新固件。

附件是已经做好的bios,直接刷就行。解压缩后进入目录,管理员运行命令
.\FPTW64.exe -f outimage.bin

刷完后关机,使用跳线插头短接CMCLR跳线。之后,将其插回PSWD。(机器有可能会自动开机,或者手动开机)

开启您的T40。您的T40可能多次无法启动/关机/重启。重试,直到您启动到您的操作系统。进入系统后强制重新初始化ME。进入目录,管理员运行命令
.\FPTW64.exe -greset
之后,您的T40应该会自动重启。

更新固件
提供的3630BIOS为低版本。刷新完成后就可以访问戴尔网站下载并执行最新的Precision T3630固件更新。先更新2.30版,再更新最新的2.39版(直接更新最新的会导致ME更新失败)。2.39的bios已经是截止目前最新的me版本12.1

记得将service tag填一下,填国外的,可以在bing或者google上找图片。一旦写入不可更改,可以现在dell官网上输入验证一下。不填貌似无法更新bios,填国外的tag,就有了tpm2.0,可以安装win11,还有(背面的两个usb2.0端口支持智能开机)

网友:
我自己的t40机器,自己做的bios 自己验证了。bios更新到最新,me和tpm固件都是更新到最新了。

网友:
有什么bug没有

网友:
跳线,进系统直接刷,刷完关机,跳线调回,bios跳线清空,开机,等到进入系统后命令重置me,进入bios,设置 service tag。然后再进入系统后刷2.30,再刷2.39.搞定,一点bug没有。最新的bios,最新的me。tpm的固件刷不刷无所谓。
3630的service tag不太好找,得去bing或者google上找图片。

网友:
Precision 3630 Tower
服务编号: 7T6Y0S2
这个是ebay上找到的。翻看ebay上的照片,慢慢找,总会找到清晰的。然后再在dell官网上去验证就行了。

有了睡眠与对NVME固态硬盘的支持(主板本来就有m2插槽,不给用),还有tpm2.0可以安装win11.这些都是t40国行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