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 卡方块 LOGO

楼主(2026-03-16):
surface Pro7 卡方块 LOGO   键盘大小写好使   按音量+和-都没有其他动作(U盘不引导)   是硬盘坏 还是CPU坏     全板电压测试没发现异常

网友:
surface 维修怎么看电流    也像修手机一样 正负极焊接到电池座上吗

网友:
这个现象 修电脑的都知道 硬盘

网友:
要是硬盘坏  为啥按住音量键  也不引导U盘呢

网友:
硬盘拆了也不行,这CPU重置能好吗

网友A:
一个冷知识,surface LOGO可以理解为显示器的LOGO和主板工作没工作没半毛钱关系;
检查下看看哪路电压没出,我的surface pro8  充电突然不能开机了,修了个把星期,网上找资料都说是CPU挂了,CPU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最后没辙了把cpu的供电芯片和8949芯片全部都换了就好了,。。。。。唯一的不好就是,触摸被我拆坏了,有的不能触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冷知识,surface LOGO可以理解为显示器的LOGO和主板工作没工作没半毛钱关系;
检查下看看哪路电压没出 ...

是有的新机型,上电就显示个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冷知识,surface LOGO可以理解为显示器的LOGO和主板工作没工作没半毛钱关系;
检查下看看哪路电压没出 ...

CPU供电1.6V正常输出   也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