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太多掉头发的活,发个简单的重植缓解一下

楼主(2026-03-16):
这段时间修重摔主板,每天对着显微镜补点,一坐就是一天,真的很累。累就算了。修了两台,一台没修好,一台还出现了返修。意味着辛苦4天,收入就变成0了.这种感觉,只有我这种工具人才懂的。

进入今天的贴子主题。
接客户一台Y7000P 2021 款电脑。开机电流如图(最大电流0.8 左右,反复不断重启。)

客户是同行,直接告诉我桥问题,要我拆桥重植,因为前面太多的失败案例,黑胶我都不想修了。但要吃饭又不得不修。先发风险告知,把所有风险全部转移。简单来说就是修好才收费。修报废也和我没一点关系。同行同意出现意外情况,他来处理,于是拆桥维修。

重新植球,装好桥。

开机测试,客户的硬盘有密码,直接用自己的移动硬盘测试一下。

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好的维修案例,所以就随便发一个贴,还请敬谅。

网友:
修了两台,一台没修好,一台还出现了返修。意味着辛苦4天,收入就变成0了.这。。。

网友:
相反,我喜欢干这种活,不用动脑,有手就行

网友A:
你那个头子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头子是在哪儿买的

迅维网店买的

网友B:
头子是拯救者专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子是拯救者专用吗

230w 的内置电阻。

网友:
温度控制好,稍微高一点几乎不会掉点

网友:
空点容易掉,温度到位,基本不会掉点

网友C:
最基本的操作,一个断30根同行的我收了400   另外一个断了接近50根  同行看着给的。。。。。 这个都没啥手工要求,有耐心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操作,一个断30根同行的我收了400   另外一个断了接近50根  同行看着给的。。。。。 这个都没啥手 ...

多修点摔的变形的主板再说。尤其是摔了桥的。

网友:
黑胶好又不好  懂得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操作,一个断30根同行的我收了400   另外一个断了接近50根  同行看着给的。。。。。 这个都没啥手 ...

可以加钱延保,比如延保到半年一年加多少

网友:
你的,大大滴厉害

网友:
出现了返修。意味着辛苦4天,收入就变成0了.这种感觉只有维修人才明白

网友E:
一周十几台进水腐蚀严重的机子也是一样掉头发。

网友:
头发已所剩不多了

网友:
这技术杆杆的

网友F:
这种重摔的修了干吗,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重摔的修了干吗,浪费时间

能卖到一些二手平台,或者证明这个芯片是好的。卖个略高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操作,一个断30根同行的我收了400   另外一个断了接近50根  同行看着给的。。。。。 这个都没啥手 ...

这种修的多了眼睛和身体就受不了了,问题是不复杂,不过消耗比较大

网友:
搞芯片维修的太辛苦了,和程序员一比,程序员都稍差一筹啊

网友:
我就怕这种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操作,一个断30根同行的我收了400   另外一个断了接近50根  同行看着给的。。。。。 这个都没啥手 ...

这种搞好了会稳定吗  ,我看到这种 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
大工程,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400挣得不容易啊,我就不一样了,扣了两台电容也是400

网友G:
你可以看看修手机怎么拆cpu黑胶,不要用镊子拆,用手机撬刀,很薄的。可以从没黑胶地方进去,锡珠融了就可以进去,然后往黑胶移进去翘起来,不会这样子掉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看看修手机怎么拆cpu黑胶,不要用镊子拆,用手机撬刀,很薄的。可以从没黑胶地方进去,锡珠融了就可 ...

掉一堆点的,都是重摔的。我修带黑胶的电脑,也有几百台的经验了,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修点摔的变形的主板再说。尤其是摔了桥的。

这种最基础的补点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摔变形的预热烤回来就行了,原来那种长方形CPU底部变形,我都是两把镊子压住焊上去,没有遇到过售后,这玩意都有技巧的,跟修手机方法一样的,多搞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周十几台进水腐蚀严重的机子也是一样掉头发。

腐蚀的返修概率很高吧

网友:
楼主是技术性人才,牛b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