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88代码43,花屏

楼主(2026-03-16):
一台TPN-Q288花屏。代码43.MATS扫描结果如下。

但奇怪的是,我手上有另外一台好的TPN-Q266.
扫描结果如下

288是12代INTEL的处理器。266是AMD处理器。
现在想问两个问题
1.为什么266这个好机器测试结果也全部报错。
2,288那个机器全部报错,难道是核心问题。显卡,显存电压全部测试过OK的。

网友A:
UEFI启动测试,数值小于100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启动测试,数值小于100是正常的

多谢指点。能不能在指点下第一张图片是全部显存坏的吗?

网友B:
换个软件再测一下,还是这种多办核心虚焊,把显存拆一个下来打值

网友C:
先做个显卡再做显存,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软件再测一下,还是这种多办核心虚焊,把显存拆一个下来打值

看来只有,先重做核心,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做个显卡再做显存,不行再换显存

没得办法,只有三板斧了

网友D:
软件问题吧  都一样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问题吧  都一样就是正常的

第一张图片完全不一样的。并且我已经把核心充值了,还是一样的花屏

网友:
直接干,工作量也就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