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VPN连接成功但会丢包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6-03-16):
公司用的是TL-ER6120G企业路由器
店里用的是TL-R473G企业路由器
已经在公司的路由器里面设置了PPTP的VPN,地址池和本地虚拟地址都与路由器的LAN口不一样,店里的路由器成功连接了公司的VPN,但会出现网络延迟,丢包,甚至是无法连接的情况,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写软路由不好吗了,最少也要找那些可以刷OP系统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软路由不好吗了,最少也要找那些可以刷OP系统的路由器

不敢刷,哈哈哈哈,万一刷坏了,我赔不起,加上软路由有点复杂,不想太花心思

网友B:
商用的大部分还是硬路由,这种问题可以问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用的大部分还是硬路由,这种问题可以问厂家

过保了哈哈哈哈,不能厚着脸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