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C、YS9082HP主控量产开卡教程

楼主(2026-03-16):
YS9082HP/YS9082HT/YS9085主控故障硬盘常见故障表现:固态硬盘无法识别、系统盘容易掉盘,启动电脑后各种不读盘,有时能读到,也不能拷贝文件或无法格式化等。
系统已经不认盘了,量产开发修复如何操作,下面分享一下YS9082开卡教程,下载合适的软件和固件(步骤能否成功有固态硬盘的芯片以及开卡工具的支持决定)。
详细操作步骤:

1、用镊子或曲别针短接ROM,进入工程模式,保持短接将固态连接电脑,这样系统和开卡工具会以工程模式重新认盘。软件认盘后就可以拿走镊子断开短接了。

#YS9082HC、YS9082HP主控量产开卡教程#

短接后磁盘管理如下图所示:

2、点击链接打开开卡工具软件,如果软件没有设置过,显示红色的信息,表示此版本不支持当前Flash颗粒,固件匹配才可以支持,如下图。

3、在开卡工具的“Parameter”设置界面里先点击“手动”,让软件列出当前版本所有支持的闪存,然后再点击“自动”按钮,软件就会对固态硬盘进行自动扫描,并查找匹配的闪存颗粒。并且在这个界面,我们可以查看和修改固态硬盘的一些基础信息,如容量、序列号、固件名称等。如果软件没有设置过,则会显示红色的错误,只有闪存和固件匹配后才行,如下图。

注意:如果出现无法格式化是固件保护了,通常是坏块过多,这样搞好也用不了多久,建议降容量开卡。

4、回到“Main”界面,点击软件右侧的“开始”按钮,等状态显示绿色100%就成功了 。

5、开卡结束后必须插拔硬盘,然后重新分区才能使用。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A:
我打开开卡程序这个错误提示,这个什么意思

解压后少用一个文件夹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9: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开卡程序这个错误提示,这个什么意思

解压后少用一个文件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