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Air-14IIL 2020 LA-J551P 上电0.06

楼主(2026-03-17):
测了全板,阻值都正常。刷了bIOs,还是没用,
按开关之后,上电到0.06
电压只出来了3组 (3.3V 5V 1.8V)
+3VL_RTC=3.3VSOC_RTCRST#=3.3V
SOC_SRTCRST#=3.3V
SLP_SUS#=3.3V
RSMRST#=3.3V
AC_PRESENT_R=3.3V
PWRBTN#=3.3V-0-3.3V 高低高跳变正常
PM_SLP_S5#=0V

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基本的查了吗,RTC电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查了吗,RTC电路,晶振

没有哦,没有哦,

网友B:
还有很多点没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很多点没确定呢

给我一点维修思路。

网友:
一是打下CPU供电的对地阻值,二是查一下S3有没有

网友:
要么断线 要么挂

网友:
电源灯闪几下或者是几秒灭?

网友:
看起来像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