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2019开机显示LOGO,进入桌面不显示

楼主(2026-03-17):
一台拯救着2019款的,i7 8代的U ,显卡是1650,经常出现开机显示LOGO后进入桌面不显示,屏幕背光还是亮的,这种情况是显卡虚焊吗?想干显卡又怕走错方向,大神们给点经验吧,谢谢

网友A:
进了PE也没见显卡,重装系统,安装显卡驱动后就黑屏了

网友:
直接换桥吧

网友:
黑屏跟桥有关系?键盘指示灯还能亮呢

网友B:
桥跟显卡有关系的,时钟中断都是桥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跟显卡有关系的,时钟中断都是桥给的

我感觉也是,不像是显卡虚焊有问题

网友:
测下显卡 有没有报错

网友:
先打驱动 如果打不上出现43 就是挂了

网友:
调个混合模式就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了PE也没见显卡,重装系统,安装显卡驱动后就黑屏了

重做显卡就好了, 屏线直连显卡的

网友:
重置显卡...

网友:
用集显进去看显卡

网友:
显卡大概率吧

网友:
跟着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对,把核显打开,等故障重现看看显卡什么状况。

网友:
我觉得应该干南桥

网友:
外接看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试下集显能不能显示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可以先给南桥加焊一下,大概两百度左右,或者用手压着试试

网友:
掉驱动了,显存虚了

网友:
跑一下显卡测试软件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干桥,干U

网友:
开混合模式试试看是不是独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