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NL-WFQ9,版号 NB2636 闪屏通病求助

楼主(2026-03-17):
华为HNL-WFQ9,版号 NB2636
AMD的处理器

顾客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会儿就闪屏
按大小写有反应

于是定屏 问第一家 商家一听到这个机器就说不是屏的问题 是主板问题
不信邪 屏线 屏订回来故障一样

这个机器图纸论坛和鑫智造里面都没有

抖音上搜到说是3.3V通病

但没有图纸没法查啊?

网友:
查屏3V供电啊,跑线路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没资料跑线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没资料跑线跑出来的。

666..........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没资料跑线跑出来的。

666666这是个什么信号电压?

网友:
感谢朋友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供电不稳,查线路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66这是个什么信号电压?

明显是个供电保险

网友:
这个保险空载电压正常。接屏会掉

网友:
跑线,屏线地方,就这几个参数。背光供电20v
,背光开起,亮度调节,屏供电3.3v

网友:
屏接口二个保险直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没资料跑线跑出来的。

牛逼啊 大哥 舍得分享技术

网友:
屏幕3.3供电或者背光条件

网友:
看起来是个保险坏了

网友:
太高端了,修不到这种机器

网友:
屏3.3v供电保险的问题,楼上师傅真雷锋。都标出来了

网友:
好像保险出问题的在维修中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修到过,没资料跑线跑出来的。

辛苦大哥分享了!跑线也不容易啊

网友:
感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