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19 PG0电流跑到0.9A定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6-03-18):
来的时候pu2101带着第一层一起烧糊了
量pl2101短路,隔离好板层换上一个新的pu2101,直接2345脚一坨锡接上原线路后pl2101阻值恢复

量主板无短路后上电,电流跑到0.9A后定住,测pl2101电压1.05V正常

测CPU供电1V正常,但是CPU核显供电PL3102无电压,测得pu3102也就是8694供电:1脚,14脚有VIN19V,20脚VCC3.3V,15脚PWM1.5V。
连通PL3102的234脚无电压输出

求维修思路,这能给CPU判死刑吗?

网友:
CPU挂机了,

网友A:
PWM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有没有????

15脚pwm有1.5v

网友B:
这个是桥坏了,本人有幸遇到一次,我把CPU 都换了一个,我的是1.0A 的电流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桥坏了,本人有幸遇到一次,我把CPU 都换了一个,我的是1.0A 的电流不动。

核显供电不出正常吗?原u没坏吗?换桥就够了嘛,想着要是u走了顾客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显供电不出正常吗?原u没坏吗?换桥就够了嘛,想着要是u走了顾客就不修了

有的会出来一下就没了 那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核显开机的时候会出来一下吧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桥坏了,本人有幸遇到一次,我把CPU 都换了一个,我的是1.0A 的电流不动。

我的主板原U 没坏的,就是桥的1.05 V ,导致桥坏了,但阻值就正常,所以导致我当时也误以为是U 坏,换了一个U ,才知道换错了。

网友D:
你看看1.05给谁的  就有可能是谁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南桥坏的也多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1.05给谁的  就有可能是谁  应该是桥坏了

换了个桥,电流一样:kuqi:

网友:
桥挂了、直接换桥吧!今天修了两台 一台虚焊一台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