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90s开机报警不显示

楼主(2026-03-18):
昨天修到一台T490S不开机,板号NM-B891,拆机电池拔掉,打主板各主板电感阻止正常,接可调电源开机报警不显示,这一款机类似这种情况很多都是CPU问题,也才学了两期远程。大概测试了各电压,CPU供电没出来,其它电压都有。之前有遇到过PU0401不工作,无输出,导致CPU供电不出的,这台测试PU0401有输出5.3V电压,PG也有,这个PG输出是到CPU供电芯片PU0801(MP2949A)的37脚做为开启的 ,这些地方都正常,想着这款机器有个通病47脚连接的2M电阻容易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无CPU供电,把这个电阻更换了也还是一样的情况,PU0801(MP2949A)芯片也更换了,也是一样的现象,没信心整了就放着了。今天又把它拿出来想在研究研究,想着之前也有6代到10代处理器时序资料,先测试CPU供电芯片PU0801(MP2949A)各个脚供电等是否正常。测试量后也看不出具体情况,只是发现PU0801(MP2949A)31脚VRHOT#电压只有0.56不太对,这个电压是VCCSTG上拉得来的,也找不到其它的突破点,就先试试找这个供电看看是什么原因不对。找到VCCSTG来源(PU2002)发现该芯片VIN脚1.05V,EN脚3.3V都正常,输出只有0.55V。 正常VCCSTG是1.05V,这个连接的元件不多,把后级的元件能断开的都断开了,只有直接进CPU的没有断,输出还是一样,想着可能还是CPU挂了。想着都花了些时间了,刚好PU2002这个芯片有料板上有,先换了在说吧,结果更换后VCCSTG输出正常了,把之前断开元件全焊回去,开机正常了,感觉有些侥幸,还好CPU没挂。
看时序资料,感觉还是不太懂,内存供电1.2,2.5,0.6都是已经出来了的,VCCSTG总线供电不正常,内存各供电又都正常,不太懂到底是哪个先有的。不过VCCSTG不正常,应该是导致CPU内部相应模块工作不正常,导致CPU供电芯片无法正常收到CPU相应的信号不出CPU供电。

写的不好,估计有些还不太对。

网友(2026-04-25):
写的不好,正好遇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