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19):
来自: 江苏
台式电脑CPU这种情况是U坏了吗?
cpu
电脑
台式电脑
电脑CPU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6-3-20 09:28 审核通过

网友:
最简单原始的办法换个CPU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把furmark和FPU一起开?单独开一个吧
14代保修时间长,实在不行找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