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Gigabyte B460M AORUS ELITE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6-03-19):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一张技嘉的Gigabyte B460M AORUS ELITE主板,客户说这张主板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就关机了,再开机就不显示了,那到我这里来维修,已经成功点亮,下面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究竟是怎么个事!
       当我检查完所有重点位置的对地二级值后,并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就上电测试了。

      上电检查,除了cpu没有电压,所有的都起来了,所以我就以为是CPU供电出了问题,开始对主板的上下MOS管跟电源管理芯片一通测量,也没有找到问题,找出检测卡后,发现pci-e的复位没有,时钟正常,于是就开始对io一顿测量,也没有找到问题,

      最后没有办法了,有重新测量了一边电压,发现cpu的vccsa跟vccio的电压没有起来,测量后发现这两个供电芯片没有使能信号,所以猜测这两个信号是由io发给cpu的外围供电芯片当作使能信号,尔经过查找这颗io芯片的引脚定义发现,第四脚是发给vccsa跟vccio当作使能信号的。

      经过测量也确实是这样的,当我测量io的第四脚,发现电压为0v,经过一系列查找,发现是线路上的一颗滤波的电容短路拉低了这个信号,更换电容后,成功开机!
      总结,测量电压一定要细心,不要跳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点位!最后告诉大家,我发表的文件中,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大家可以去下载!谢谢大家!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2.5是供电  不是信号, 这个电容是通病论坛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要支持下  路过学习下

网友:
很少发现电容坏的

网友:
我今天我换了一个,失败了,

网友:
大师,第4脚相连的是啥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
感谢同行的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虽然有通病不过还得得掌握检查方法

网友:
主板我就修过b360 z370,后面的都没有见过

网友:
有电路图没,发下看看

网友:
有电路图吗,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