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30有个小器件

楼主(2026-03-19):
一台自用的B40-30,间歇性键盘不灵,昨天晚上首次开机黑屏,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插电有1分钟,闻到糊味,火速拨掉充电,抱着不死心的心态,冒险用电池再次测试,结果能开机了,之前不灵的键彻底失灵了,但功能基本是正常的,用了一个外置键盘可以正常使用。今天打开后,发现如下:目前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这个QV4到底是起啥作用的?
2. 之前的键盘不灵,但使用劲按还是能出字的,应该和这次的键盘击穿,感觉没有必须联系吧?
3. 这次的键盘击穿,应该是QV4过热后导致的键盘烧断了吧?

网友:
已拆下来,发现全短路了,但是拆下来,能开机,不知道干啥用的
这是论坛里面的图纸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机型的,好像不全。

网友:
最好拿到电脑维修店检修一下

网友:
看图纸这是哈。。。。。。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别扩大故障了,或者去迅维进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