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大神指导华硕天选系列QA3118反复烧短

楼主(2026-03-19):
最近碰到好几台华硕天选系列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短路,MOS管用的都是QA3118,不管是换掉单个还是换掉所有MOS,换好上电要么立马就短路,要么过几分钟就短路,求大神指导下还有哪里也要换掉才会不再短路
我来回答
华硕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查反馈啊,看看反馈电阻是不不对。

网友:
还有背面的驱动芯片MP8693GDT

网友:
看错标题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