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3不充电

楼主(2026-03-19):
充电电压只有3.1V,充电芯片BQ24735
ACOK 3.1V ,LDO 6V ,VCC19V,ACDRV 24V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机器是检测不到电池不输出还是芯片条件没满足呢?还需要查什么条件?
芯片
不充电
充电芯片
ACER

网友:
补充下。10脚
ILIM
3.1V , 11脚的
+BATG也只有3.1v导至
Q8802I 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ACDET的电压多少?检测一下ACDET

网友:
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系统里面可以看到电池吗

网友:
SDA和SCL有波形,检流电阻

网友:
ACDET的电压多少

网友:
分压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ILIM高于1.6V就禁止ILIM控制了
充电电流限制输入。通过将分压电阻连接从系统参考3.3V轨到ILIM引脚到GND引脚来编程ILIM电压。ILIM电压或DAC限制电压中较低的一个设置充电电流调节限制。要禁用ILIM上的控制,将ILIM设置在1.6V以上。一旦ILIM引脚上的电压低于75mV,充电(降压模式)或放电(升压模式)将被禁用。当ILIM引脚电压升高到105mV以上时,充电和放电被启用。

网友:
BATDRV
Charge泵输出用于驱动电池到系统的N沟MOSFET(BATFET)。BATDRV电压比SRN高6V以开启BATFET,从电池为系统供电。BATDRV电压为SRN电压以关闭BATFET,从交流适配器为系统供电。在BATDRV到BATFET栅极之间放置一个4kΩ电阻,以限制BATDRV引脚的突入电流。

网友:
用集显进去看显卡

网友:
REGN BST 电压提供一下

网友:
换一个电池先 ,确定电池接口这里有正常供电,看看是否可以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