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 奇怪问题

楼主(2026-03-19):
技嘉b85m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都正常,就是正常关机后自动又自己触发开机,关不了机,现在查到问题是在待机下  南桥的这2个    N_-SLP_S3 , N_-S4_S5信号就是高电平,正常因该是低电平,触发后才是高电平发给io,请大佬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这2个N_-SLP_S3 , N_-S4_S5信号要受什么控制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先换IO看看,还是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换个BIOS,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A:
S3,S5是待机信号,触发前必须是高电平。你先查PSON及IO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S5是待机信号,触发前必须是高电平。你先查PSON及IO相关电路

你搞错了吧,这是南桥发给io的,待机时是低电平,我在另一款板子上测都是低

网友:
找不出问题

网友:
最有可能是pch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