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修改安卓apk文件为完全不压缩再安装 让app加载运行速度最快

楼主(2026-03-20):
安卓系统的软件都是.apk格式的文件
其实.apk文件都是.zip压缩包而已
只要是.zip压缩包文件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
压缩率越大 zip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解压的速度就会越慢 而且必须先解压才能使用压缩包里的文件
结果就是安卓系统apk文件安装后每次运行app
都会重新从apk文件里解压各种文件
比如解压图片文件 解压声音文件
但由于apk就是zip压缩包 有一定的压缩率
导致解压图片文件 解压声音文件等等不同的文件时肯定有延迟
不可能立刻解压完成而且解压文件还会消耗cpu
让cpu浪费不必要的性能和使用率
这完全没有任何好处 只有坏处
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性能 妥妥的负作用
所以先把apk文件修改成完全不压缩没有任何压缩 没有一个文件被压缩的apk文件后
再安装运行软件
这样就是最快的加载运行速度 没有再超过的了
而且还不浪费cpu性能
首先把apk文件解压
使用ZArchiver Pro
注意 有些apk文件在解压时会出现有相同名字的文件 是否跳过或者替换
比如z3.xml和Z3.xml这种有相同名字的文件
这时不能跳过 也不能替换 都是错误的
需要把apk文件复制到/data分区
然后再用ZArchiver Pro解压apk文件
就不会出现有相同名字的文件是否跳过或者是否替换问题了
注意 复制到/data分区需要root权限
且在ZArchiver Pro的设置中开启 以root身份执行文件操作

网友:
如果幸运po解器无法po解安卓系统签名
先安装原版未修改的apk
然后再替换/data/app目录中对应的apk文件就可以使用修改后的apk 不需要po解安卓系统签名
只是重启手机后apk会变成未安装 需要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2026-04-26):
编程类还是太高端了,先收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