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上电就坏

楼主(2026-03-20):
今天从小苏本本那买了2个UP1565P电源芯片,换上后测量电感阻值正常,但一上电没有电压输出,断电再次测量就发现电感对地阻值为0了,芯片拆了阻值恢复,是芯片内部短路。2个都是上电就坏,这是芯片问题还是外部问题?

网友:
上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上管击穿了,但是上管击穿为什么会烧芯片?PWM的波峰也是19V,芯片耐压值应该有20多V才对

网友(点评):
上管没有击穿,在板上测以为是击穿了,但拆下后测量是好的

网友:
ACDET的电压多少

网友:
上管控制及看看

网友:
一并换掉上下管

网友:
修好了,TON引脚外接的PR8304,620k电阻阻值无穷大,找了个680k的换了,然后更换了上下管,再次上电后有稳定的电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