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华星光电断Y技改程序

楼主(2026-03-20):
华星光电D07断Y技改程序,修复粗线,细线,偏色

网友:
具体咋改的啊

网友:
d07数据有几款,不过已经烂大街了。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在屏,这么多需要断y的

网友:
光断Y不行,还要将所有悬空点并联后接一个电压,一般是找一个稳定的6~8V电压,才能完美解决

网友(2026-04-26):
要看逻辑吧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