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310无显常见通病

楼主(2026-03-20):
七彩虹断剑H310M-E V20A开机不亮,通常为VCCSA/VCCIO其一缺电所致,很多朋友遇到这类板的故障都头大,因该板图纸资料未被公开,只能根据实际跑线检测结果为依据如下图

   经查QN12、QN13无输出,其中QN13为VCCIO先出,

由一个命名为LA15的6脚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这个6脚芯片查阅了很多地方都无法知其型号定义,只能问卖芯片的商家(这里感谢一下商家)告知是APL5611接下来就好办了,参考下电路如下:     APL5611  pin6=5V正常PIN1  EN=0.6V不满足高电平不正常,把7002小场管换了无效,把1K的上拉电阻换了,EN恢复到5V,VCCIO供电0.95V正常了后面的供电也随之而出,结果就是板子成功点亮
这个板子就是这个6脚芯片开启爱坏的问题,有上拉电阻的问题也有小场管三极管的问题,修出来也就好了目前修到过好几片,难在小6脚芯片的型号与定义,特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中
七彩虹断剑H310M-E V20A  丝印 LA15 的6脚电源管理芯片  是  APL5611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你的分享!让后来者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好经验分享,上次我遇到是借的另一组供电管上的供电才修好的,应该故障点也是楼主说的这里

网友:
看起来像是MSI的风格

网友:
辛苦了大神。现在愿意付出的太少了

网友:
给维修经验点赞

网友:
感谢同行的分享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干活

网友:
华硕和技嘉的这里电路喜欢使用LM358、LM423之类的,和这个差不多一个意思。

网友:
EN  开启的问题     受教了

网友:
感谢分享,6脚芯片5脚芯片爱坏成习惯了

网友:
问题分析的很透彻,技术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