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希捷三角板的硬盘解固件锁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6-03-21):
大佬们这个希捷三角板的硬盘解固件锁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就是提示Diagnostic Port Locked那种。我知道PC3000或者MRT能解锁,但是不想弄那种软件,我看网上有卖什么seagate unlock这种软件,十几块钱一个,能解锁吗?

网友A:
几十块钱的 只能可是闲鱼上的pojie版软件,很容易搞死盘,不在意硬盘死活只是玩玩可以用,专业维修或硬盘价值稍高的,还是得PC3000 或 MRT,最低也得正版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钱的 只能可是闲鱼上的pojie版软件,很容易搞死盘,不在意硬盘死活只是玩玩可以用,专业维修或硬盘价值 ...

我就是买的这种软件,都不知道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