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不开机拆机测量阻

楼主(2026-03-21):
联想G40-80  不开机
拆机测量阻值基本都正常,然后插电待机0.018 触发到0.20然后瞬间掉电,没有二次触发,根据上电时序测量到VCCTS1_5 应为1.5v 实测为0.3v,测量对地值210,没有短路。后根据图纸追到1.5v的来源为PU602 线性稳压转换芯片,型号为APL5930,测量vin和EN脚都有3V,VCNTL有5V,out输出0.3v,用显微镜放大发现芯片底部明显发黄烧糊爆锡痕迹,热风枪吹芯片下来还连带着一小部分焊盘脱落,换上APL5930后根据点位图飞线后再次测量,1.5v对地值恢复425,上电测量out输出1.5v正常,power ok 3v正常,接屏线上电成功亮机,最后用固化油对该点位进行固化处理,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