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P52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6-03-22):
thinkpad故障:thinkpadP52S不开机维修维修过程:1、昨天thinkpadP52S不开机。
2、拆机,接电流到0.6 不动,根据经验,肯定没出CPU 供电,万用表打CPU 供电阻值,没有异常。
3、把电压调到6V,通电,电流1.5A,摸PU4102 PU4106.4105烫手,拆下PU4102 电流一样1.5A,再拆下PU4106.4105 电流0.035(供电6V)测PU4106.4105短路,更多芯片正常,这个地方正常,但是3.3还没有出来。
4、EC_RST相连的三极管坏拉低电压,拆掉电压恢复正常,触发开关,开机正常显示关机后又不行,晕倒,EC复位正常,触发瞬间5V间接开启EN(1.4左右V)有输出,输出后复合管3脚才拉低到2.2V又回到5V,明显复合管也有问题,换掉OK。
5、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把thinkpad修好了。

网友:
这配图配错了吧

网友:
en  dian cuo le

网友:
怎么改  怎么更改图片

网友:
为什么换那个原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