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并测试迅维CF360返修台

楼主(2026-03-22):
刚买来时的迅维CF360返修台因为是2013年出厂的,样子很陈旧了,见前面我发的“买了台迅维CF360返修台”。
现在我把它彻底清洗了,该紧固的螺丝也紧好了,该换的东西也换了(就换了中间前面那个发热砖),见下图

还有,上下出风口左低右高,这个也调好了(见下图)

另外,都说拆焊大的芯片四周温度低要加大上加热芯的功率,我专门用报废板做了实验,这个CPU四角有黑胶,拆的时候我用力用刀片撬把焊点撬坏了,应该要温度达到后才能取也不能用大力的。我把测温头一个放芯片中间下面(温度显示在右边),一个测温头放芯片右下角下面(温度显示在本机左边),结果发现中间比边角的温度还低几度。(以图为证)看来完全不用加大功率一般拆焊完全可以应付。

网友A:
同款路过,中间发热砖换过没有找来原尺寸换小了一公分吧,技术有限换CPU还没有练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路过,中间发热砖换过没有找来原尺寸换小了一公分吧,技术有限换CPU还没有练成

是的,找不到一样大小的,就换功率一样的。我换的大了1公分,功率3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找不到一样大小的,就换功率一样的。我换的大了1公分,功率300W。

我也是想换大一点的,害怕空间放不下. 所以买小了,你在呢买的 求推荐

网友(点评):
已短信发您网址,回复需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想换大一点的,害怕空间放不下. 所以买小了,你在呢买的 求推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le.1.3ce02e8dfRfy1J
就是这里买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同款,后来也淘汰卖了,你试这个板没用,这个低温锡随便取下,最好拿台式机 CPU 底座去拆,能完美拆下,那就可以随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路过,中间发热砖换过没有找来原尺寸换小了一公分吧,技术有限换CPU还没有练成

我买了80*80的,150瓦的

网友:
原来是70*70 150w

网友:
这个出风口怎么调啊,我这个也是歪的,而且发热不是在风口中心

网友:
应该与里面那个短的功率一样,里面那个300W,外面这个应该也是300W,我测了电阻的里面短的160欧,其他几个长的都是95欧(即500W)

网友:
上这个不比你那个强

网友:
不错,喜欢钻研的师傅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发热转怎么拆,我的全部不加热了,有时候温度达不到,拆不下来大家伙

网友:
修手机经常搬板从做CPU的路过,我这个焊台2600元,没有温度感应,也没有曲线,不妨碍我做了几十个AMD和英特尔的CPU和显卡,哪里有这么复杂,刀片伸进去,感觉温度到了就撬了,没失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