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看蓝屏的分析报告!求教,哪个硬件坏了!

楼主(2026-03-22):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哪个硬件出现问题啦?是电源?是主板?还是硬盘或者是内存卡!

网友A:
替换法  一个个换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  一个个换着试试

家里没有那么多备用硬件啊!

网友:
先做个系统吧!

网友:
升级最新BIOS不行的话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系统做好!蓝屏问题依旧在!

网友:
AI 时代这还叫问题?复制 粘贴总会吧,

网友:
先看内存。接触不良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故障现象

网友:
大部分是内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