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501P 无3V

楼主(2026-03-22):
LA-H501P 故障不加电 ,追查电路为3VLP正常,但是3VALW无输出,追查电路EN信号3V_EN_R 没有产生,直接受控于EC,于是买了个EC,换上故障依旧,按逻辑这个信号是按开关后发生的,多次测试无效,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建议。

已经解决,开关的问题,开关和键盘一体的主板上有个短接开关,SW3已知以为是开关,后来一看图纸是复位按键,闹笑话了。

网友:
开机后出的  查开机电路了

网友:
EC不会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A:
EC是带程序的 128K

网友:
按开关后产生,查下EC条件和按开关EC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带程序的 128K

我知道,我买了个刷好程序的,感觉如贼坑了呢,但是如果EC一点都不管用,怎么充电还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