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14P g2 ach主板触发掉电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6-03-22):
板号 bm5035
该主板来自同行,修过CPU,测量CPU核心供电vddcr_vdd直接对地阻值 0,取掉CPU,不短路了。
量CPU芯片该组供电,有3欧,难道是前任重植没做好?
暗暗惊喜,一番操作,重植做上去,不短路了,
插电第一把电流跑到0.8,啪掉了,再触发只能到0.07,电流起不来了,尴尬了
测得内存供电都正常,1.8,3.3都起来了
问题就在CPU供电起不来
换了CPU供电芯片,lv3664be还是一样,心想这是遇到铁板了
花了一个小时一番查找排除,最后查到是vccdr_Compa信号有异常,对应电阻pr 744,换了就正常了,该电阻有一点点发黑

网友:
这小细节不好查啊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故障眼力要好